突然停电后系统检测不到硬盘,通电后硬盘无反应怎么办?

楼主(2008-05-08):
突然停电了,来电后开机系统检测不到硬盘,硬盘没有声音,用手摸硬盘没有反应,没有温度变化.这样的硬盘还可以修吗?

网友:
你另外弄个硬盘上去试试.或者用MHDD试试看能不能找到..... :D :D

网友:
电路板烧掉?

电源接口没有接好?

硬盘没有通电当然不能转了.

网友:
估计是硬盘线路板烧坏了,我帮人检修电脑时就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什么样的盘。如果不转电路板坏的可能性较大。换一个电路板上试。

网友:
不转的故障,第一查电源线,第二换电路板。

网友:
恩  重点在电路板  这种问题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