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47错误

楼主(2008-05-08):
Not Power Cycling
ASCII logging off
ASCII logging on
    Code - 47  Track 0F6A7.1.00C  Sns 020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02: Log Read Not OK
    Code - 47  Track 0F6A7.1.08C  Sns 0A0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03: Log Read Not OK
Log 7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39 Log Type = 01
    Code - 47  Track 0F6A7.1.0C0  Sns 0D4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04: Log Read Not OK
    Code - 47  Track 0F6A7.1.0D8  Sns 0EC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05: Log Read Not OK
    Code - 47  Track 0F6A7.1.0E0  Sns 0F4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06: Log Read Not OK
    Code - 47  Track 0F6A7.1.0E4  Sns 0F8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07: Log Read Not OK
Log 0F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41:26 Log Type = 01
Log 10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37 Log Type = 01
Log 11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26 Log Type = 01
Log 12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26 Log Type = 01
Log 13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27 Log Type = 01
Log 14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00 Log Type = 01
Log 15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02 Log Type = 01
Log 16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04 Log Type = 01
Log 17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00 Log Type = 01
Log 18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02 Log Type = 01
Log 19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02 Log Type = 01
Log 1A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04 Log Type = 01
Log 1B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29 Log Type = 01
Log 1C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24 Log Type = 01
Log 1D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1:54 Log Type = 01
Log 1E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25 Log Type = 01
    Code - 47  Track 0F6A8.1.032  Sns 046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2A: Log Read Not OK
Log 1F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7 Log Type = 01
    Code - 47  Track 0F6A8.1.0AA  Sns 0BE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2F: Log Read Not OK
    Code - 47  Track 0F6A7.1.188  Sns 19C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0B: Log Read Not OK
    Code - 47  Track 0F6A7.1.16C  Sns 180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09: Log Read Not OK
    Code - 47  Track 0F6AF.1.002  Sns 016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58: Log Read Not OK
    Code - 47  Track 0F6A7.1.0EC  Sns 100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08: Log Read Not OK
    Code - 47  Track 0F6A7.1.174  Sns 188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0A: Log Read Not OK
    Code - 47  Track 0F6B1.1.1B7  Sns 1CB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72: Log Read Not OK
    Code - 47  Track 0F6A7.1.18C  Sns 1A0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0C: Log Read Not OK
Log 0E - No Log on Disk
Log 0D - No Log on Disk
    Code - 47  Track 0F6AC.1.05D  Sns 071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40: Log Read Not OK
    Code - 47  Track 0F6A8.1.0B6  Sns 0CA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31: Log Read Not OK
    Code - 47  Track 0F6A9.1.036  Sns 04A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32: Log Read Not OK
    Code - 43  Track 0F6A9.1.235  Sns 249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33: Log Read Not OK
    Code - 47  Track 0F6A9.1.239  Sns 24D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34: Log Read Not OK
    Code - 47  Track 0F6A9.1.241  Sns 255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36: Log Read Not OK
Log 37 - No Log on Disk
Log 26 - No Log on Disk
    Code - 47  Track 0F6AB.1.041  Sns 055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3A: Log Read Not OK
    Code - 47  Track 0F6AA.1.000  Sns 014  Rty FFFF.20.20FF  Rtf 1840  LBA 0953038C
38: Log Read Not OK
Log 68 - No Log on Disk
    Code - 47  Track 0F6B0.1.000  Sns 014  Rty FFFF.20.20FF  Rtf 1840  LBA 0953038C
69: Log Read Not OK
    Code - 47  Track 0F6AB.1.240  Sns 254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3B: Log Read Not OK
Log 3C - No Log on Disk
Log 3D - No Log on Disk
Log 3E - No Log on Disk
    Code - 47  Track 0F6AC.1.000  Sns 014  Rty FFFF.20.20FF  Rtf 1840  LBA 0953038C
3F: Log Read Not OK
    Code - 47  Track 0F6AC.1.205  Sns 219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43: Log Read Not OK
Log 20 - No Log on Disk
Log 47 - No Log on Disk
Log 4B - No Log on Disk
Log 48 - No Log on Disk
    Code - 47  Track 0F6AC.1.061  Sns 075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41: Log Read Not OK
Log 27 - No Log on Disk
Log 49 - No Log on Disk
Log 4A - No Log on Disk
    Code - 47  Track 0F6AE.1.000  Sns 014  Rty FFFF.20.20FF  Rtf 1860  LBA 0953038C
4D: Log Read Not OK
    Code - 47  Track 0F6AA.1.0C1  Sns 0D5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39: Log Read Not OK
Log 22 - Health 1004 - HlthDtl 0003 - Time = 00:00:08 Log Type = 01
Log 61 - No Log on Disk
Log 28 - No Log on Disk
Log 62 - No Log on Disk
    Code - 47  Track 0F6A8.1.000  Sns 014  Rty FFFF.20.20FF  Rtf 1840  LBA 0953038C
29: Log Read Not OK
Log 63 - No Log on Disk
    Code - 47  Track 0F6AF.1.00A  Sns 01E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59: Log Read Not OK
    Code - 47  Track 0F6AE.1.275  Sns 289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56: Log Read Not OK
    Code - 47  Track 0F6B1.1.1AF  Sns 1C3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6F: Log Read Not OK
Total Cert Time = 01:15:42
ASCII logging off
    Code - 47  Track 0F6AE.1.0A5  Sns 0B9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Code - 47  Track 0F6AE.1.0A5  Sns 0B9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Code - 47  Track 0F6AE.1.0A5  Sns 0B9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Code - 47  Track 0F6AE.1.0A5  Sns 0B9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Code - 47  Track 0F6AE.1.0A5  Sns 0B9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Power Cycling
    Code - 47  Track 0F6AE.1.0BD  Sns 0D1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Code - 47  Track 0F6AE.1.0BD  Sns 0D1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Code - 47  Track 0F6AE.1.0BD  Sns 0D1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Code - 47  Track 0F6AE.1.0BD  Sns 0D1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Code - 47  Track 0F6AE.1.0BD  Sns 0D1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AbEnd Test 4E
    Code - CF  Track 00020.1.0BD  Sns 0D1  Rty F7FF.FF.8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
F级跑过 正常从N2也跑过 就是会出Code - 47  Track 0F6AE.1.0BD  Sns 0D1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953038C错误,头也砍过对于43 47错误到底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可以修得好的!建议多换几张板,多换几个固件重新跑

网友:
是不是1头不太稳定 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