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捷酷鱼80 7200.7 不认盘MHDD有是能找到??

楼主(2008-05-08):
一快西捷酷鱼80 7200.7  接上就死机 进不了COSM 。但如果把电源线拔掉 进MHDD后在插上 能抓到盘 用MHDD扫描零磁道为S  问是不是零磁道损坏照成进不了COSM  该怎么修   谢谢

网友:
com口不没有信息的话应该先换块板啊

网友:
o磁道 用MHDD扫出S  是不是 0磁道坏影响的

网友:
有时能检测到说明认盘慢,接上指令线看一下有哪些错误信息!
(P)PATA Reset
Master(这些表示正常)
-----------------------------------------------------
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ALPINE - 1_Disk
S.15
01-16-03 11:51
Head Mask 0000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Failed sys sect. write
Failed sys sect. write
Failed sys sect. Write
Master(这些表示扇区写入失败,开SF到AFC停下)
----------------------------------------------------------
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ALPINE - 1_Disk
S.15
01-16-03 11:51
Head Mask 0000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AutoRd Err 43 at 700a.00.0001
AutoRd Err 47 at 700a.00.0004
AutoRd Err 43 at 700a.00.0007
AutoRd Err 47 at 700a.00.0009
Master
写VEN模块或直接开SF

网友:
跟到老大的后面,呵呵,不好意思啦,见老大了!。。。。。。。。。。。。。。。。。。。。。。。。。。。。。。。。。。。。。。。。。。。。

网友:
先看终端信息
在确认故障

网友:
会不会是磁头的问题..................................

网友:
这是对付43 47报错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