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107G的奇怪故障,OSD菜单在屏幕上下滚动

楼主(2008-05-08):
菲利普107G的奇怪故障,图象和文字正常显示就是OSD菜单在屏幕上下滚动,像是场不同步,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CPU:CM23 105LDF 9830 行场扫描:TDA4854 视频放大:TDA4886 OSDIC:LSC4378P2 EPROM ST 24W04  ST LC21B

网友:
先把按键都换了..................................................................

网友:
看看菜单芯片的电容.............................

网友A:
刷24C14EPPRON,,,,,,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24C14EPPRON,,,,,,看看能不能解决

回楼上的,24W04 CLl21B都已经刷过了,故障依旧,还有就是那个LSC4378P2周围都是贴片的小电容,不知道容量啊,都没思路了 :'( :'( :'( :'(

网友:
把OSD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我修改一台107F5的机器是亮度块在屏幕上走动,按键,数据,电源滤波,电源电压都检查了,还是不行,最后把电脑块换了,就OK了

网友:
等明天找个LSC4378P2换下试试,这东西不好找啊

网友:
我修过一台三星778的,也是菜单自己跑出来,后面查出是按键板上有一对地的二极管软击穿,你也看看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屏显IC的场同步输入可能丢失,顺线路细查

网友:
首先要把前面按键与线路板的连线拨下来。然后重新刷写下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