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FW900的故障。

楼主(2008-05-08):
二手的SONYFW900,用了才5天就点不亮了。
先是屏幕使用中突然黑屏,关闭电源再开,好了。
不一会又黑了,后面就一直没反应,绿灯长亮,黑屏无信号。
换bnc的信号线依 然没反应。
开机的那一刹那会闪过一个灰白的画面,之后就一直黑了。
是自动保护?自动保护不是黄灯的么?
或者是高压部分出了问题?
请懂维修的朋友给点意见。
黑屏
点不亮

网友:
1,调加速,亮度看有亮度么?
2,拆机看尾板电压正常么?
3,小信号电路供电,行负压电路电压正常否?
先测测在看什么问题,没有数据没办法判断

网友:
先查虚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