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GHOST不正常,装安装版正常

楼主(2008-05-08):
我有块板子是GHOST系统能复制完就重起,以后就是进系统就重起,装正版的没问题,一切正常

网友:
我见过有些板是不支持GHOST的。华硕的都有这种情况。如果不是这个问题,你就得检查下主机的硬件,还有主板的电容。如果是装好系统后进去会重启。那就是它的声卡驱动装错。你可以用安全模式进去看看。

网友:
装正版的没问题,一切正常
------------------
说明板子没有问题。你的GHOST版有问题,可能是精简了某些驱动。

网友:
应该是硬盘接口的问题,看看是不是硬盘接口不同。。。

网友:
应该是有些驱动认得不正确。。。。。

网友:
换个ghost版本看看...............

网友:
我也遇过这样的问题 只不过都是驱动的问题   如果是主版不支持的话 那么你装GHOST的时候都进不了的

网友:
大都是GHOST版本的问题

网友:
我认为是GHOST的驱动问题居多。应该试下其他GHOST盘,并且不装驱动先

网友:
就是的。有些板子做GHOST不行。我这有块V星的板子,做GHOST 就不行。试过雨林木风和深度的光从起。但板子是换过电容的。

网友:
一般情况要安装硬盘启动管理器就可以GHOST进去的!安装也可以进!  我见了很多了 !笔记本很多是这样的 尤其VIST改XP

网友:
这问题一般是GHoST版本不同,你安装的时候把声卡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只是不要把他们的驱动给打上去就好啊~~~~

网友:
ghost的有许多都这样,集成驱动的ghost版本有许多是因为驱动不匹配造成的,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应该是驱动认得不正确。。。。。。。。。。。。。。。。。

网友:
遇见过这种问题,华硕主板都有这种问题,换了很多的版本都不行,只有一步一步装了,太郁闷了

网友:
板子没问题,是光盘自己的问题,这样的问题简直再浪费大家的时间,硬装系统是我们最初的一步,不要老靠GHOST,靠不住的

网友:
有一些笔记本就不支持刻隆版本的

网友:
我见意你最好用GHOSTXP9.0的盘啊,这个版本的很好用啊!这个是比较不错的啊

网友:
汗,有些机子是这样子的 。根本不支持Ghost,。特别是“乱想”的机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的板就是要装安装版的啊....没办法啊~~~~

网友:
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我手上的几块华硕的K8S、754针的板也是这样,有两块板就GHOST就重启,装安装板的就正常,GHOST版不集成驱动也是一样,但有几块板子就可以,都是同一型号同一批主板,一直不得其解。。。。。。。。。。。。。。。。。。

网友:
有些主板不支持,是这样的.用纯装的吧,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很多,主要是杂牌主板居多。

网友:
有些主板不支持GHOST的,还有可能是集动驱动的问题,装时不要集成驱动,自己安装驱动试试。

网友:
从不用G版的软件

网友:
做系统,还得正常装,GHOST的有时会出现你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好深奥,有点晕糊!!

网友:
是的,有些板子不支持,GHOST的系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中毒了!!!!这种病毒专杀GHOST文件.GHOST系统,不能安装,就连备份的也还原不了??

网友:
有些板子或机子不支持GHSOT,例如,联想就不支持GHOST,用安装盘可以安装

网友:
些板子做GHOST不行,特别是品牌主板

网友:
你说的问题应该是 软件问题
换个GHOST版本
还有就是 安装时不选择驱动安装

网友:
我也遇到过,驱动全都不装试试

网友:
安装GHOST 系统时。不选安装驱动就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
换一个GHOST的系统盘试试看,应该是你那个GHOST系统盘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的主板就是这样的,可以装安装版的。不可以装ghost的系统啊。

网友:
我也是这情况,还以为是硬盘挂掉了,结果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