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南板是否短路

楼主(2008-05-08):
如何判断南板是否短路,,修一板子。不跑码。南桥烫手。好像是短路了,不敢肯定是不是真短路,往哪里测?

张先生 -10 以后别用这样的标题。

网友:
你是灌水的吧!!!你说的没有理由的,1.7跟2.0的CPU你说它两者有什么不同呢?两者的参数是一样的。只不过2.0的倍频高点。如果说上2.13点不亮我就信,因为前者的外频是100。2.13的外频是133。

昏。这么内容都换了。果然是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