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开不开了

楼主(2008-05-08):
昨天碰到一个机子
开机
电源风扇正常
CPU风扇正常
开机不显示
主机在运行
显示器没反应
显卡是集成的
内存换了新的
硬盘正常
CPU正常
感觉是主板的事
但就是找不到怎么回事
检测卡显示FF

网友:
FF就是一步都没有跑,你讲硬件都正常,那你有没有考虑软件;
如果是BIOS坏了,它也是一步都不跑的!

当然可以先清CMOS试一下先!

网友:
首先是目测,看看板子的正反面有没有断线什么的,
有一次我修个板修了好长时间,最后才发现背面有断线,目测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这一关是不可省的,无论你修什么东西,都要好好观查。
然后是查各路供电是否正常,时钟和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板子的各个供电正常否。。。跑FF一般都是主板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跑FF的帖子多了,你可以好好看看,一步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