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I945GZ

楼主(2008-05-08):
今遇到块华擎775I945GZ的板上假负载CPU主板条件都正常,上CPU全板三无  怀疑是电源管理芯片不良
现在再无此芯片
这种情况有没有别的问题
请高手讨论

网友:
你说的上假负载CPU主板条件都正常,那CPU核心电压正常吗,如果有的话 ,建议换个CPU点一下.要是始终没有核心电压,这个时候才有必要换那个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上假负载都正常电压也都正常  上CPU什么也没有

网友:
换电源IC查下IC的外围条件

网友:
谢谢  是电源IC 问题   OKOKOKOKOKO

网友:
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告诉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