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80G BIOS认不出,显示乱码

楼主(2008-05-08):
我是一新手,现有一块IBM 80G硬盘, BIOS认不出,显示乱码,MHDD找不到硬盘,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决解!

网友:
一,换数据线
二,查电路板
三,写BIOS

网友:
恩,支持一下啦,IBM的破盘现在都没人要啦,要是修好了敢快卖了,不要留在自己的手里。。。。。。。。。。。。。。。。。。

网友:
写BIOS

我也觉得是要写BIOS

网友:
我遇到的几例盘检查时系统和软件均找不要到,结果是那后面的跳线帽丢失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