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8KHA跑不完

楼主(2008-05-08):
主板的的型号是EP-8KHA  AMD的CPU 462针的 上750的 CPU能跑 上别的CPU跑不了

跑码的顺序 是C1 C3 05 0d 41 内存的电压正常 AGP的电压和时钟也都上来了

BIOS我也刷过了 还是和以前跑码一样

网友:
查查CMOS跳线有无电压否,换个BIOS块试试或者内存试试,我就遇见过内存不好用出现41的错误码。

网友:
CMOS跳线有电压正常  我刷BIOS的时候就直接把BIOS块换了 内存我也换过了

网友:
此板原来上多大CPU,主板上有CPU频率跳线吗?换个ATTP试试

网友:
检查外频跳线看看

网友:
它以前的CPU是多大了我也不知道了   我看看跳线把

网友:
你还可以按照5楼的说法,换个IO ,清洗清洗南桥。

网友:
不是跳线的问题  全主板上就2 3个跳线我都跳了

跑41 和IO 南桥的关系大吗 ???

网友:
换个PCI的老卡试下,,41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清洗一下CPU座吧,应该是有关系,不过让我说也说不太清楚,只能靠自己去尝试。

网友:
换个PCI的老卡试下 你的意思是换个PCI的显卡是吗  我换过了

也是不亮

我在看看 CPU 座吧!!!!!!!!!!!!!!!!

网友:
CPU 座无问题   郁闷死了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本人遇到过一次跑码41。换了个好的内存就OK了!!!

网友:
不好意思  大家 我这个板子是CPU的问题我的1600的CPU坏了所以我换了 也就没好

刚刚我换了个 1700的就好了

网友:
支持楼主一下,你放出你的维修经过就是我们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