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软复位

楼主(2008-05-08):
手上有一810主板,w83627 i/o 82801aa 现在点开关启动使用一切正常,就是在系统里点重启时就无法显示了,或再CMOS里用ctrl+alt+del重启也一样(保存重启也不行),按复位键也不行,复位灯正常,仍然黑屏测试卡不跑码,只有强行关机再开机才可以启动,主板系统重启是什么原理,系统里重启时复位灯好像不闪?是不是南桥挂了,能不能给点检修思路?

网友:
bios 的问题 你刷一下BIOS 试试 吧

网友:
bios没问题的话,先换个IO看看吧             ,

网友:
刚刷了BIOS,I/O也一块换了,故障依旧,是不是就是南桥完了啊,只是不能软复位,有谁知道软复位是怎么工作得?

网友:
极有可能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
版主能否提供一下关于系统复位原理方面得知识啊??

网友:
点复位开关是测试卡上得RST指示灯闪一下是正常得,也就是说南桥接到触发信号也发出复位信号了,但是无显示,关机再开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