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NF7-S2主板加点不跑信号只要用表碰下晶振就跑

楼主(2008-05-08):
求助升技NF7-S2主板:为加电不跑信号:但用表碰下晶振1脚就开始跑信号:晶振和电容还有中间那个电阻也换过了还是不跑信号:如果是点亮后:再关机后:每次再开都行:但是要把电源线拔掉后:再插上后又不行了。请各位同仁指导。谢谢
主板
求助

网友:
查COMS跳线到南桥之间的线路,一般为电容漏电所致....

网友:
晶振,电池电压,CMOS跳线电压,南桥。

网友:
谢谢:那我试试:有可能:之前这板不能保存时间:

网友:
电池有电:晶振换过:COMS到南桥电阻也换过电容都拿了还是不行啊其怪:南桥用BGA热了下。也不行

网友:
像这种问题都比较难修。。。如果COMS 跳线到南桥之间没有短路什么的话。南桥坏的几率有很大的可能性

网友(2009-10-04):
辉哥笔记本维修
很简单,主板上在电源南桥那边有个跳线没了,具体我也不知叫什么跳线,我遇到一样的情况,呵呵,不是COMS跳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