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维修,

楼主(2008-05-08):
杂牌5200..128MB花屏,修完不花,但显示只有64M,,,
是显存虚焊造成的吧
用MATS能测出是那组显存虚焊了吗?,,,,,,请求发个能测GF5200,N卡用的MATS

网友:
哇  我这里有好多的显卡  全是128的  花屏~~~请教维修~~~ 258637838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卡的BIOS问题呀

网友:
MATS置顶就有,你这卡如果有焊显存的话,估计存在短路.64M用吧杂牌想修好有难度的.

网友:
是的5200的显卡是不好修的,要是16片的显存,更是不好修了。要用比它大容量的显存替换

网友(2008-07-08):
我的MX440也花了  进来学东西的

网友:
我也好多显卡花屏,都修不好了,烦恼

网友:
技嘉主板

诊断卡显示代码是2A一般是键盘控制芯片和内存供电。。。修到后来我把显卡换了就好了。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哈哈,,可以參考吧.

网友:
我的雷姬杀手9550也花了  进来学东西的.

网友:
FX5200 B组的3和4两个颗粒加焊一下,不行就换掉。

网友:
我自己用的七彩虹5200  128M 用着好好的,放了几天装上用,一开始也没注意, 这几天发现怎么变成64M的了。真晕了,哪的问题啊?

网友:
有没有人能讲下,如何根据测试结果断定显卡上,哪块存现显问题!

网友:
论坛里面有啊.你找一下

网友:
拿个好显卡5200的去短路排阻
会出现你说的情况,只有64M

网友:
听的一头雾水。。看来 电子基础是太弱弱了。。。烦啊。。要买资料多学习哦。。

网友:
一般花屏主要是第一个显存和主控芯片击穿!

网友:
花屏怎么修呀?搞不懂

网友:
先查电源.杂牌的显卡有很多IC用3055的.这个容易坏(和主板一样).换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