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青 SK-K8T890-754 任不到CPU大小

楼主(2008-05-08):
本人有一块硕青 SK-K8T890-754 的主板.....开机...运行...都一切正常..就是进系统CPU参数任不上....换了好几个CPU还是一样的问题......想刷个资料...网上又么提供.......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cpu

网友:
你换个系统看怎么样~~~~~~~~~~不一定就是U的事~

网友:
修过两张技嘉的
在DOS下都错认CPU
也是754的
后来刷BIOS好了

网友:
必须,绝对的要刷下BIOS一定一定好用,这个肯定是BIOS升级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就是网上不提供SK-K8T890-754的BIOS。。。杂办????

网友:
各位大虾。。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块相同的板子。。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2008-12-07):
呵呵,不要把问题复杂化哈

网友:
是不是在开机的时候显示"未知的CPU型号"
修过几款技嘉754的
也是这故障
结果都刷BIOS就好了
其实不解决也不觉得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