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常头痛的问题,请各位老大帮助!

楼主(2008-05-08):
本人遇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网络掉包问题。。。
主机配置:
AMD Athlon 3200+
精英NF5
超胜1G 667
精英7300GT 256M DDR3
共120台。
局域网是1G的网络。4M光纤。网吧开业至今有大半年了。现出现个很奇怪一个问题,
AMD

网友:
以前有..............这佯的 问题吗?

网友:
忘记了有一样东西.....就是病毒...你要小心这个问题..我试过了..80台机.以前没有的...中了机器狗后..就掉包了...最后全部重安装

网友:
可将一台有问题的主机拿到自己家里测试啊
当然得先确定此机没有病毒这类问题,然后再确定是否硬件有问题。
如果放在家里没有问题,放在网吧有问题,基本上是网络设备有问题了。比如交换机或是路由器。

网友:
换交换机口看看,不行可以换换网卡看看,网吧装了还原精灵 应该跟你的系统没有关系

网友:
问你4M光纤120台不做限速 开迅雷下载,网上看电影、不卡死、掉包才怪。建议到加大带宽

网友:
是有盘的还是无盘的?还有光纤一般100 台要10M左右的光纤才够用/。这个一般是软件的问题,跟硬件关系不大。掉包的时候。用arp -d命令试一下。。看还会不会掉。

网友:
集体掉线 大多是病毒引起的 注意病毒防范 !! 使用电脑关机排除法最见效了! 5台电脑现关掉 其他电脑运行 故障如果依旧 那就在关 5 太 之后缩小范围 直至 范围缩小到最小的5台里 之后在 各个排除 路由器有时候也会导致集体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