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很郁闷的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8-05-08):
今天又拿了一块HP-A7V8X-LA跑线路。没想到才开跑开关针线路就难住了。我一个表笔。放在没有接地的那个针脚上。另一表笔和电源所有接口相联。没有听到蜂鸣声。也试过有IO所有针脚相联。还是没有听到蜂鸣声。找了开机针旁边所有的
三极管
和
二极管
都没有蜂鸣声。难道。是直接进南桥了。望版主和高手指教。
电源

网友:
说下你板的型号,桥,芯片之类的~~~~~~~~~~~~~

网友:
那楼主就从电源接口的地方慢慢跑,一个个找。跑线路是急不来的。要有耐心帮行啊!!!

网友:
主板型号.我前面以经说了.说一下南桥是VT8237 .IO 是83697HF 最搞笑的是.cpu旁的MOS管.没有一个是D极接在电源5V 或是非功过12V的接口上的.郁闷啊.

网友:
VT的SB一般是通过门电路(触发器)直接开机(不通过IO)的。数字表的二极管档一般是50欧姆下蜂鸣。U旁的MOS管的供电一般是通过U附近的4P(12v)电源接口来供的。
[
]

网友:
难怪 这块板的4PIN12V短路.所以我测cpu旁的两组MOS管都短路.

网友:
我觉得开机电路采用门电路的比率还是相当少的,跑线路电阻也是很重要的。楼主说的另一表笔和所有电源接口想联没声音,很正常的啊,因为中间有元器件肯定不会直接联了。

网友:
没有电压那一角 接点有一个小 电阻
我觉的 还是门电路的多些 有些 就是不经过IO的
我以前试过 VIA的 我把IO 取下来 还可以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