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液晶之怪

楼主(2008-05-08):
兄弟们,有没有优派VA702 的数据,本机菜单正常。输入信号跟花屏一样。14。318晶振用12M晶振换上在60赫兹时正常。换到75赫兹就不行,显示频率超出,请大哥们帮一下忙/修好了回头再谢谢你们。

网友:
换 扳子嘛  多省事 还方便  这个数据好象不太好找哦

网友:
哈哈,换板子不合算的哇。还是再找找程序看,不知哪位兄弟有这程序。

网友:
对于这个,你或者试试备份好24C数据之后,刷空24C看看~~~~~~~~~~~~~~~

网友:
好的,谢谢提醒,明天去试试看。修好了再回来谢谢各位。

网友:
洲记
大哥你的方法试过了。上边有二个24系列。24C04清空出现屏上无菜单/无信号时红黄的来回变。24C02清空看不出有改变。我上传我读出的数据

231 Bytes, 下载次数: 1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24C02

417 Bytes, 下载次数: 1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24C04

网友:
我这里有这样的好机器,
机器现在修好了吗?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荣誉版主我这个板子换12M晶振是好的,按理说电容不会坏,我想的话还是软件出错了。

网友:
液晶从使用的角度来说,60HZ和75HZ没什么区别的,既然60能用,何必................

网友:
看板子上写着05。9。23   所以这个机器出厂 应当是在6~7月份  不知道这个机器是保几年的,要是保三年的它还没过保呢

网友:
这样看来换通用板会容易一点了,这个MTV的程序不太好找,这个屏很好点的,随便一块LVDS板就能点亮~~~~~~~~~~~~

网友:
我是给人家按40元一台修理的。维修的量有点大的。换板修的话就没意思了。人家一定要在75赫兹上用、人都搞火起来的,搞个数据真是有点难哇,

网友(2008-12-05):
电源板怪!

测过了电压正常,开关电压不够,疑是高压线圈的问题吗?急急急

网友:
红笔圈里的1117-1.8问题.你量它电压可能只有1.2V实际应该为1.8V

网友:
本人有,可得顶顶!!

VA702

网友:
要MCU找我吧

本人MCU很全,有空联系,本人乐于助人,优派,明基,飞利蒲,NESO,三星,AOC .EMC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