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测不出跳变信号

楼主(2008-05-08):
这图上  我短接开关针,为什么测不到跳变信号呢????????

网友:
你是从那里测的啊,没明白楼主的测的是那天个地方才没有测出来信号跳变。如果线路正常的话那肯定是可以测得到的。

网友:
我是在 待机5V 的那线上测的,我短接开关针不是电压会被拉低吗?我用万用表测不到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们说的测量跳变是在你图上的69、71P测量,正常下应该有跳。

网友:
"我用万用表测不到"

用示波器试试.

网友:
待机5V上面是测不到有跳变的,因为那是供电,供电是不可以被拉低的,有时间来我们华力学学,

网友:
好的谢谢,我已经明白了,谢谢高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