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HF769A开机保护,我已修了两天咯,

楼主(2008-05-08):
我有台联想LXB-HF769A(AOC代工)开机保护。 机器开始客户送来是无电源,拆机测行管击穿,更换后开机故障解决,然后就把机器搭盖装机后,开机电源指示灯亮,屏幕没显示(黑屏),在拆机检修发现没有明显的短路元件,开机测行管B极瞬间电压为负的0.15V,听到有高压声音(嗤)的响,然后停下,行管B极电压为0V保护,此极行场扫描电路IC为TDA4841PS,测2脚X射线保护开机电压为3.2V正常,应该没有保护,
那为高手能帮我判断一下是什么为题吗,,,,,注:电路板没有短线我已检查过的,难道是高压包坏了吗?按常理从故障的和我维修的以上情况,我判断高压包应该好的,装好开机根本没有高压声。 各位给宇指导,,,,,,,
黑屏

网友:
换行管后就正常点亮了......现在的故障状态和先前不一样了.如果是高压包坏先头就点不亮,扫描块换下看呢?

网友:
我已经早就换掉了,,,,,,,,,,,,,

网友:
断开升压管让50V电压供行部分.看这时正不正常,如正常.高压保护性故障.1.升压高引起保护.检查升反馈控制电路. 2.逆程电容变质引起高压高. 3高压包本身问题引起高压高. 其中1的情况最多.具体要你自已根据你的测量参数来判断了.

网友:
长风版主啊,升压高引起保护.检查升反馈控制电路是指二次电源及什么电路啊,我不是很懂的啦

网友:
重刷ROM不行,故障还是老样子,用电流表测高压包电流还不到300MA就掉下来了

网友:
看现象是高压保护了,但不排除是高压保护线路出故障.现检查高压保护线路,不行查行输出和反馈线路,反馈线路就是B+电源初级电流检查和B+误差取样输入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就的找本显示器的原理书好好看一下了.升压的反馈控制电路一般是由行脉冲整流后经分压电阻形成一个对二次电压的控制电压.这个电压是送往行场振荡IC的升压控制脚的.另外,这组电压的另一分支会送往X射线保护电路.

网友:
这个是唯冠代工的,我也遇到了一台,是电源部分无输出.没招了.

网友:
到现在还没有修好啊,失败咯,,,今天我换了个行管又显示了一下,我去量行管负压的时候就又黑了,,,,,论坛里的兄弟们在给想想办法啦

网友:
行管烧没呀?开机烧就是逆程电容和二次电压过高.

网友:
行包有可能哦,想象行管为什么要烧呢

网友:
机器已修复,是二次电源的升压电感坏了,但测起来来是好的,更换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