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8):
联想L171显示器自动加电开关机:用着用着一会就出现这种问题了。不知是什么故障啊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难道是按键漏电,不如自己换了在说。

网友A:
开机后把按键拔掉。先确定一下是不是按键问题再说。

网友:
晕 失控咯 按键换了吗? 要不行 就写个资料

网友:
我修过一台这样的机器,是电源12伏的里面叠加了一个脉冲,你用表量不出来,得用示波器能看到,我加大了滤波和电感。

网友:
电源检测一下,一般情况不会是主板的问题。
[
]

网友:
谢了;不是按钮给主板拿出来也不行:现在才发现:等机器用时间长了然后关机再开:就有这故障:加电屏亮然后就灭再自动加电:只要把板子拿出来:放着就行:我感觉像是那个芯片散热不好似的.

网友:
按键损坏。。可以说是显示器的通病了。。

网友:
按钮我换过了.

网友:
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的吗?如果是的话先补焊一下电源板再说~~~~~~~~~~~~

网友:
是电源板一体的.是M16AL-LF
:(

网友:
这机器只要是冷开机就没问题:可是用一二小时关了再开就不行了.反负自动开机关机.要给主板拿出来用一天都没问题啊.晕:我想是不是过热了那电压输出不稳呢.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难~~~~~~~~~~~~~~~~~~~

网友:
谢谢各位故障找到了:就是主板问题:主电源输出16V有问题二极管输出电压不稳了.我加了一个二极管就好用了.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上电感虚焊,补焊试试看

网友:
不好意思啊,打错了,如按键无问题刷一下MCU,可能程序问题

网友:
电源检测一下,一般情况不会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