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 71郁闷故障

楼主(2008-05-08):
P4N266集成S3显卡北桥,VT8233南桥。 IRDY灯微亮,似乎是有点闪。挣断卡跑0F 03, 目前已刷BIOS,换I/O,换南桥。 不能解决,求解决思路。
刷BIOS

网友:
这你是台机还是本本,说清楚

网友:
是本本。P4的。网卡芯片都卸下来了。还是没用。

网友:
听说这个机器北桥特别容易坏。我想北桥不会引起IRDY灯不亮吧,还有就是这个机器不装CPU开机IRDY灯就能亮,超级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