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电源维修

楼主(2008-05-08):
三星液晶电源维修。机器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拆开查300伏只有240伏/220伏正常/换上400伏电容,300伏正常了。还是没有输出/看TOP244上没有工作电压/也没短路现像。电阻也没开路,用TOP246代换TOP244后正常。

网友:
    就这样搞定的???   246烧了 那它下面的 那个电阻没有烧吗?

网友:
这个按理说不是烧坏的。我个人理解是300伏上的电容坏了引起TOP244坏的

网友:
烧坏芯片没坏开关管及其他东西,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电容坏烧块也不新鲜,何必再坏开关管电阻,坏开关管基本上电阻才坏

网友:
旗舰电脑  沁园春雪

你们不了解TOP244是什么块子吧。它是一体的。有6个脚。你们没修到过的故障可多了。

网友:
修好多少钱,还不如直接换原装的,那样客户也高兴呀。。。

网友:
修修120块/一样的找不到/配件少哇/修的好就不错了哇。

网友:
滤波电容坏了后产生峰值电压,击穿IC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