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联想LXH-GJ17L3液晶不亮

楼主(2008-05-08):
真的很急。实在找不出问题所在。
联想LXH-GJ17L3液晶。开机。正常显示十几秒钟后黑屏,指示灯正常亮。关下液晶电源再开,又能显示十几秒钟,又黑屏。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请大家指教指教。
外接灯管试过。同样黑屏。高压板上查不出问题。不太清楚。请高手指教,不知道有高手遇到这样的问题没有。
能否说清楚些高压板什么地方有问题
问题以解决。
取出所有C5707 测试有一组坏了,。故障原因应该是受保护。换上C5707问题解决

会员70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明显是高压或灯管部分问题吗。楼主可以看看论坛相关的帖子不少了。

网友:
要不就是高压板问题。要不就是灯管的事情。你先外接灯管试一下再说吧。

网友:
外接灯管试过。同样黑屏。高压板上查不出问题。不太清楚。请高手指教

网友:
外接灯管没问题说明高压正常撒

换灯管

网友:
外接灯管试过。同样黑屏。高压板上查不出问题。不太清楚。请高手指教

这么明显的问题 ,高压板换了 就 OK

网友:
手头无这样的高压板。
这机是外接电源的。不懂怎么改送用高压板!!!

网友:
我不是说让你上图我帮你看看吗?怎么没事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版有问题了,如果手头没有高压版,你试修一下,先看输出管,再看电容,不行就定一块高压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天因太晚。在找摄像头时。电脑城网线就关了。哎~~~~~`。/气得我半死。

网友:
经验值低于0,只好灌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