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打造的BGA工具 强列要求版主加精

楼主(2008-05-08):
2008,5,16更新
我将不定时的加入我的维修视频
加焊神舟IT8510E比较大一些的芯片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c1NzA3MDQ=/v.swf

奄作BGA,焊内存的工具,
有空奄在弄些视频给新手,想当年奄找整个WWW都没找到作BGA和植珠的,这些东东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
楼上的是个电炉吧,看不大清楚

网友:
没有看清。电炉子做的????????????????

网友:
这个是换什么用的 。好像风枪给里面吹风

网友:
鉴定完毕用 的是风枪做的

网友:
看不清!其实大家这才叫各尽所能!我见过两个风枪组成的BGA焊台! 也挺不错的!最重要是你自己想不想作!

网友:
是风枪在低下向上吹的     用那个盒子会不会着了啊

网友:
极度佩服楼主的精神。
不过纸盒子会不会着火了啊,不太安全

网友:
的确是不安全,高温下纸盒很容易着火的,建议用铁架子把电路板架起来,上下两支风枪同时吹。

网友:
呆呵,奄用了很久了,温度要控制好,以前用东方的神炉,不方便,现在这个方便,低下的温度奄整不高的,就是个别大芯片才高

网友:
什么都换呀,什么都换呀,什么都换呀,什么都换呀,什么都换呀,什么都换呀,什么都换呀,什么都换呀,什么都换呀,什么都换呀,什么都换呀,什么都换呀,什么都换呀,什么都换呀,什么都换呀,什么都换呀,什么都换呀,什么都换呀,什么都换呀,什么都换呀,什么都换呀,什么都换呀,什么都换呀,什么都换呀,什么都换呀,什么都换呀,什么都换呀,什么都换呀,

徐品权 -10 继续灌

网友:
这样也行,真是想不到的做得到。
这样我觉得还是不安全呀!?

网友:
安不安全在于使用的人,哪有绝对安全的东东,下面的东东只起到保温

网友:
这么简单实用的东东
强列要求版主加精,

网友:
看不出来怎么实用

网友:
详细点,可以嘛。就看到一个硬盘盒子,上面有个洞,什么也没啊

网友:
该用个铝盒或铁盒,不热用两把风枪

网友:
没办法,改天录下奄的操作赚点分吧。看来版主要求太高了。奄们这些穷人只能玩这个,要体量一下。

网友:
把热风灌到纸盒里,在纸盒上pcb得位置开了个口,这样就对pcb预热了。方法不错,其实也可以不用纸盒,做个其他盒子也可以,毕竟能安全得情况下,尽量安全嘛

网友:
我觉得纸盒很容易着火,不安全啊!楼主不觉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