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液晶菜单被锁如何解

楼主(2008-05-08):
今天接了一台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是菜单被锁了,按任何键都没反应,不知道如何解锁,还望那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长按菜单键,不过清华同方没见过飞利浦代工的,你试试吧。

网友:
长按菜单至15至30秒,其会自动弹出解除菜单提示。

网友:
长按菜单键不行的话,就只能写程序试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