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跑8589

楼主(2008-05-08):
进水机,CPU供电系统损坏,修复后跑85 89。求解决思路。

网友:
应该是显卡部分(BQ)问题吧,是不是进水得原因,清洗或加焊下

网友:
进水部位是CPU供电部分,拿到手时都黑了。上电短路,清洗后测CPU电容短路,还有那两个10个脚的ADP驱动损坏,更换后开始跑数。就是85 89 。显卡是集成的。855芯片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安全芯片的问题,你刷一下BIOS 也许就好了

网友:
皆有可能,可能内存不过,可能BIOS,可能I/O芯片,
你开机的电流是几安培呢?
显卡和北桥温渡烫手吗?

网友:
先排除安全芯片,然后就 是  南桥或I/O有问题会导致跑8589  还有就是 H8 坏也会导致  这中间肯定有某种联系 应该是 一路信号出问题了 只是 我还没明白到底是 什么信号坏了  你自己再仔细查查 我 遇到过用风枪热一下U49(一个8条腿的双三极管)就可以 过 下次再开就又是85 87

网友:
整机电流一切正常,0.83A,南北桥温度正常,BIOS I/O H8已经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