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液晶屏线插反会不会烧屏?

楼主(2008-05-08):
驱动板上的屏线插反了会不会烧屏啊 发现插反了再重新插回来,就花屏了,是因为插反了插烧了吗?

网友:
19寸一般都是30片插,理论上应该不会,如果要是20针就肯定烧掉,你看是不是单色在闪,如果是就是烧了。

网友:
以后大家在维修时一定要多注意一下,驱动板上的金针标记,还有,配套屏线时,要参考屏定义,要选对屏线,屏线不能乱用,即使同样双8的LVDS屏线,也有正线和反线的区别~~~~~~~~~~~~~
      选购通用板也一样,要看屏所支持的最高分辨率,液晶屏所支持的最高分辨率与屏的物理大小并没有一个绝对性的关系,只有相对性的关系~~~~~~~~~~~~

网友:
建议你看一下屏线的电压是几脚,插反时对应是那个脚,测一下静态电阻,比较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屏线更换的时候我都要检测一下屏的供电脚与接地脚,

网友:
30针的屏一般都是贴片式插口的 接反了也没关系 换个板试试

网友:
呵呵.运气不好了.下次一定要注意方向.如果反了.就会让屏供电直接加到信号通道中.从而烧坏屏驱动块.

网友:
可能屏线路板上的电阻等坏掉,也可能接收块坏

网友:
屏线30片插是单面的,插反问题不大,如插反驱动板屏线接口,那就容易烧毁屏电路板上的时序电路,说白了也就是部分电路损坏,这个屏可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