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被高压了

楼主(2008-05-08):
我的显示器被380V的高压进了,现在点不亮了,保险肯定烧了

网友:
搞不懂你的380V是如何进入你的电脑的,你是怎样证明进入的?????????

网友:
这个很简单嘛~~三相四线从变压器送电出到用户~~接一相和中性线就为220V~~当变压器中性线断时~~因回路缘故~~用户上的电压就是380V~~

网友:
供电局经常在送电时就会接错线烧了电器,你可以找供电部门,他们会给你修的

网友:
380进户是一种故障,跟负载失衡不一样,说明零线不是零了,进户电压,变成了线-线电压。检查一下整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