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线 资料中

楼主(2008-05-08):
20PIN单6定义:         20PIN双6定义:      20PIN单8定义:      30PIN单6定义       30PIN单8定义       30PIN双6定义:       30PIN双8定义:
20个脚单6是什么意思啊 双8又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电源,接地,信号0+信号0-接地...时钟正,时钟负,然后信号+信号-...所有的都是这么排列,6位代表三对信号,8位代表4组信号,双指双通道,就是信号多一倍。

网友(2008-07-08):
刀刀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