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00笔记本图纸谁有?

楼主(2008-05-08):
昭阳E200,开机不上电,max1632各个脚都没有电压,是什么原因

网友:
第22脚总该有个19V吧 要没有就查电源插座的那个保险电阻是否开路了

网友:
可乐,你的技术要提高啊,多到坛里看看,提提,问问吧

网友:
这个图纸比较好找,难的是DC板上的图纸,有谁有的,麻烦上传一份让大家分享。谢谢!

网友:
我查了,19v供电是有,但是到不了1631的22脚,跑线路也跑不通,郁闷

网友:
谁有e200的图纸麻烦给传一下,交换也行

网友:
那就是你的保护电路那一块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建议参考FIC的MB2

网友(2008-06-16):
我的也有这样的问题,怎么办?也是E200, 但却没有max1632啊,有max1718,max3243....这两个芯片各个脚都没电压。。。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2008-07-30):
这个本我修了一台同样的故障.就是电源没有19V供电.仔细跑电路后.我用一根导线直接从电源口接在那个保险处.机子修好了.因为没有图纸只能这样修.但是始终没找到是哪断线了?

网友:
22脚都没有电压的话,应该好修的,待机电流有吗?

网友:
这个机子有1632吗?

网友:
谁有e200的图纸麻烦给传一下

网友(2008-09-10):
恩,不好弄啊,谁有点位图

网友:
上次弄个了这机器,进系统不出3分钟就掉电,

网友:
不进系统就不会掉电,

网友:
谁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了 ,

网友(2008-12-28):
这个机器是这样的1631的22脚在待机状态下只有2点多V,其它脚基本上都没有电压,开机后这些电压都会产生,这个本子不开机是有可能是DC板的接口空焊,可以补焊下试看

网友(2009-03-03):
我也只看到一个MXA3243C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网友(2009-07-29):
这个机器是这样的1631的22脚在待机状态下只有2点多V,其它脚基本上都没有电压,开机后这些电压都会产生,这个本子不开机是有可能是DC板的接口空焊,可以补焊下试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吗?我见过的1631都是待机状态22脚有16-20v电压的,没见过2v的

网友:
这个本我修了一台同样的故障.就是电源没有19V供电.仔细跑电路后.我用一根导线直接从电源口接在那个保险处.机子修好了.因为没有图纸只能这样修.但是始终没找到是哪断线了?
引用 网友B:

你是接在哪个保险的?是不是电源板上的f2?

这个机子太复杂了,待机时候没有3v、5v。

网友:
我也需要呀

网友:
我也想要!谢谢!

网友:
你把主板的代工号码发了我给你找图

网友:
楼主  看这个可以用吗

FIC MB02.rar

网友(2010-01-15):
主电源进来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