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786FT垂直一条线

楼主(2008-05-08):
二次采用升压电路,单行管设计。原来是烧行管BU2530,阻尼管C0 1523M,S校正管。更换后开机行幅窄,检查行幅管C极限流电阻开路,行幅管TIP122损坏。上电行幅管立即烧坏。卸掉后开机垂直一条线。再装上开机就烧。没办法了。。。。

网友:
偏转线圈小板已经补过了,线性可调电感也是好的。。。。

网友:
TIP122 C极电压多少??????????????????????????

网友:
怎么量?行幅管一上电就干掉了。卸掉后电压90V

网友:
肯定还有东西有坏掉的 那枕效双二极管可以替换下,可以采用普查法 把行效正关联的 元器件一个一个干下来测测 反正也没多少元件吧

网友:
枕校电压过高烧管,查一下逆程电容S校正电容供电等

网友:
枕校二极管已经换过了。因为之前校正管击穿,S校正电路的开关管也烧毁过,G极相连也干掉了。真的没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