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9000的老机器装不上声卡

楼主(2008-05-08):
各位师傅们救救我,东芝9000的声卡驱动装不上,在官方网站上下的驱动老是要找文件,显示的文件就没有,怎么办,求救!!!!!!!!!!!

答案在7楼。

网友:
可能系统有问题哦,重新安装下系统,看看是什么芯片的声卡找对了没有,还有就是声卡是不是有问题?一样一样的排除。

网友:
他的声卡是YAMAHA YMF753 的,系统重做了两遍了,驱动都是在官方网在上找的,每次装的时候都提示yacxgc.sys 这个文件找不到,把驱动里的yacxgc.inf改为yacxgc.sys然而又报 yacxgc.cpl找不到.郁闷,现在是在设备管理器中只能看到声卡的附属的东西,而看不见声卡没有装上的黄色感叹号,也不显示声卡的型号,在刚装好系统时认的是INTEL 8201 AC97 声卡,并且是黄色的感叹号

网友:
什么版本的驱动哦,换个英文版本的驱动,多半可以,我以前遇到过差不多问题

网友:
先排除系统的问题在找硬件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系统的关系

网友:
遇到过几次,不知下面方法能对你有帮助吗:
1、下载对应机器型号的声卡驱动
2、安全模式下卸载以前安装的驱动
3、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
同胞们这台9000的本本高定了,重焊A B板和声卡板的接口.一切劫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