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8):
手上有一块INTEL D865PERL板,开机亮一下马上灭掉,开多几次测试卡显示D3,报警(地都地都),内存供电正常,求教
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换内存 刷BIOS 在就是北桥虚焊问题 在仔细检查下~~~~~~

网友:
换根好的内存条试下,再不行检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2009-04-13):
是不是有短路的,换个内存条看看,按档内存检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