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800cpu供电管怎么换(所有mos管已换)

楼主(2008-05-08):
华硕p4b800,848芯片,cpu供电下管短路了,datasheet5和百度上面也搜索不到相关消息
管印有:            chn
                       d90nh
                        02L

这是N管吗?
书上说,只要是N对N,P对P,大小一致就可以换
我用一块845的下管换上去,结果cpu无供电
请问各位,是不是要用原来的型号换上去?

更新:
所有mos管已换,还是没有cpu供电

现在把注意力集中在mos管附近的小元件、pwm芯片

网友:
不一定要原值代换
但是参数不能比原来的小

实在不行,找个845上CPU的供电场管换上去再说

大多数极性都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我已经换了下管,845上面拆来的,但是无cpu供电了(三相管都没有输出了)

要换一组上、下mos管才行?还是pwm芯片的问题?(手上没有芯片可以换)

可以拆掉其中一相供电管(上、下),来测试吗?

网友:
将所有场管都换掉

有条件的话,将PWM芯片一起换

网友:
在旧板上拆一个场管就得了,最好是CPU电源附近的.

网友:
真郁闷
所有mos管已换,还是没有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