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修的不多.大家帮我看看这台emc dx-777ns该怎么修?

楼主(2008-05-08):
接修二台emc dx777ns(武汉恒冠产)十七寸纯平显示器,一台开机时瞬间有高压,另一台一开机马上烧行管c5411,板子有tda9116  , emc6700b 033e,lm1237dcb/na ,lm2469ta ,lm2480na.烧行管的那台现在修好不再烧了,但故障也变成了开机瞬间有高压,tda9116(25)脚x保护电压上跳2伏左右.我参考emc787的电路图(行电路基本相同).测得一次电源五十几伏,二次电源开机瞬间上升至六七十伏左右,然后回落至五十几伏.直接在行管c e 间并一8200p电容开机,发现给枕校tip122管供电的1w2.2(R777)欧电阻发红冒烟.断开此电阻后发现显示器已经可以正常开机.二次电源在二百伏左右(1024 X 768,60HZ)拆掉那个加上的8200P电容就不能开机,查行逆程.双阻尼管...都没发现问题.没有高压包.所以没有去换高压包........这种情况是否是高压包不良?还是其他部分有问题?该查那里......

网友:
高压包坏很有可能,我修到过其他牌子的,显示正常,但没用几分钟就烧TIP122

网友:
看一下高压包到15脚【9112】的线路,在一个就是你调一下15脚那个电位器,向大里调,。这种现象我看不是包的问题。是二次电压过高保护。

网友:
检查升压反馈控制电路.这个电压是由行脉冲整流后经分压电阻送往行场振荡IC的升压反馈控制脚和X射线保护脚的.仔细检查该支路上的所有电阻及调压电位器.有电阻阻值变大了或直接烧断了的.

网友:
二次电路可以测一下开机瞬间行的工作电流是多少?二次电路上的行二次滤波电容换过么?如果电流过大,可能和包有关系

网友:
高压包有可能,查一下与栅极串的二极管是否好,可用IN4936

网友:
已损失了8个c5411行管了,还没有搞好,我把二次电源的场效应电源管irf634拆了,行管c5411和枕型校正管tip122也拆了.开机测得一次电源为63v,装上行管c5411后(二次电源管和枕校管没装),并且在行管c e极并一8200p电容,用电视盒接闭路信号试机,能点亮显示器,只是图象左右有点不满幅,行电流在二百五ma左右.拆掉8200p电容,开机也能点亮,行电流在450ma,而且还会慢慢升高.图象左右更不满幅.短接行管b e极,行电流下降为0.买一新的高压包,在同上条件下,开机马上烧行管 ,现在我的判断是...还是高压包有问题.新买的包应该是不行的...不知是否正确.枕校管tip122已坏  没有配件,所以一直没装,应该不会影响行电流吧?

网友:
那位帮我参考一下.上次那只高压包还是邮购回来的,还贵得很....

网友:
你检查一下R620、R621这两个电阻,它们都是1/8W的电阻很脆弱的,我想应该是他们出问题了,修好请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版主才能加经验 威望,我前天已经看见了你发的已修复帖子.谢谢楼上的无私精神,我那损失掉的十二个行管也算有交代了..

网友:
呵呵 你 接咯假负载试咯没没
  你的电压老是跳动  你的电源集成块是不是五个脚的呀(比如DP104C
DP704C  5SO765C)等 你就换一个拉
  我说的这些型号是可以互换的 你去试试拉  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今天小弟也碰到了一台,故障是三无,拆机发现行管(C5387)烧,查部分外围电路并没有发现什么坏的无件,于是换上C5411开机看到指示灯亮,本以为修好,正准备测量开关电源所输出的电压,指示灯不亮,行管烧坏,请问楼主是怎么修好那台烧行管显示器的?能不能把这种型号的图纸发给小弟?感激不尽!
nc_liubo@yahoo.com.cn

网友:
我也碰到这种问题。就是没有解决。受教了

网友(2008-10-17):
我现在也遇见了一台机器和你修的状况是一样的,屡烧行管二次电压是199V不知道该查哪里啊!

网友:
如果是降压型的,你换行管不换二次调整管,放多少上去都坏

网友(2016-08-13):
晕了看来要花点时间去看下贴,你们说的行管、二次调整管都不知道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