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奇怪问题

楼主(2008-05-08):
一条256的双面内存 装在主板上 可以点亮近cmos 但是更改cmos信息后就点不亮 只要清cmos后又能点亮 优时候从启又点不亮 已经刷过了spd程序 也没有用 主板的bios刷了也不行 rst检测不除任何问题 救助中
点不亮

网友:
那还是主板的BIOS设置的问题,主板内存频率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吧,个人认为哦

网友:
换根内存试一试
换根内存试一试。可能是主板南北桥芯片故障。

网友:
换其他的条子都是好的
啊 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