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CF卡不能格式化问题!

楼主(2008-05-08):
一块4G的CF卡,插上电脑后点击盘符提示未格式化,是否格式化?选择是,格式化到快结束显示不能完成格式化。
用WinHEX的磁盘编辑器能读取CF卡的数据,但是发现里面前几个扇区数据不正确。将CF卡数据全部清零,再格式化还是同样问题。再用WinHex的磁盘编辑器将CF卡全部写0xFF,发现前面几个扇区都是0xFD,而不是写进去的0xFF !!!
于是怀疑NAND Flash焊接松脱(NAND Flash基本上不会坏,因为它允许有坏块,坏块可以跳过不使用),拆开CF卡查看,4片NAND Flash的引脚都焊接良好,不死心又加焊一次。方式同样问题。
仔细观察CF卡插口,发现有几个孔被插的比较大,怀疑接触不良,将读卡器拆开,再将CF卡插入,测量两边的PCB板上的针脚,发现果然有一个脚不通,用一段飞线金属芯一段焊接在CF卡PCB板的针脚上,一段通过插口引出,用烙铁固定在一侧,再连接测试,一切OK!!!
只是可惜了CF壳拆开后,不能恢复原样了!!

总结:NAND Flash一般不会出问题,如果之前能正常使用而突然不能用,特别是不能格式化,而且用WinHex的磁盘编辑器写0xFF,然后读出来校验,不是0xFF的,一般都是某根数据线出了问题,应检查结构部分,特别是CF卡,接口比较脆弱,容易损坏!特别是反方向用力向读卡器里插及其容易损坏插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