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电路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5-08):
我在跑电路的时候有些被一些元件挡住了!这样该怎么办?
是不是要拆下元件再跑呢?
请大老们教教

网友A:
那你每修一片板都得把人家板的元件拆得差不多完了,即使修好估计客户也不想要了吧.建议你去买片空板来把几大电路的大致走向跑一遍,熟悉一下主板的架构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每修一片板都得把人家板的元件拆得差不多完了,即使修好估计客户也不想要了吧.建议你去买片空板来把几大电路的大致走向跑一遍,熟悉一下主板的架构先吧.

主板的结构和型号这么多.这种做法好像又......我平时也是跑得辛苦.谁有好办法请分享下.

网友:
啊啊!这样啊!没更好的办法了吗? :'( :'(

网友:
我也是跑线路,没有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的结构和型号这么多.这种做法好像又......我平时也是跑得辛苦.谁有好办法请分享下.

晕,这位兄弟可能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再多型号也不外乎那三大电路(供电电路;时钟电路;复位电路).你只要知道它的大致走向就行了,比如复位电路,有的经 门电路 有的经三极管 有的经专用芯片而已.万变不离其中的.

网友:
啊!看来真的得弄块主板来拆了!810的板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