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hf769A彩显,一点头绪没有了,TIP212 C极2.75V E极1.17

楼主(2008-05-08):
联想LXB-hf769A彩显,故障是行幅大,不可调并且枕形失真也不可调,行幅管是TIP122
行幅管TIP122我拆下是正常的,但在板子上测B,E极是通的(万用表二极管档读数为6)
拆下行幅管TIP122故障依旧,断开校正电路,图像向左侧偏移了30MM,但行幅还是不可调
阻尼二极管在线测正常,请问一下我要怎么做,本人新手

TIP212 C极2.75V E极1.17

随便问一下这显示器如何进工厂模式,谁有这个图纸加我QQ:499759421给我一份,我感激不尽啊

网友:
好好!我也正到找这个资料啊

网友:
行幅大问题的检修思路,断开行幅管C极看行幅能否变小,如能变小.问题一般出在行幅管本身.和行幅管控制电路上.如不能变小,问题一般出在校正电路,阻尼管上面.

网友:
可是校正电路我全断开了还是不行,阻尼管我在线测正常

网友:
如果你断开行幅管,行幅还大的话.就要仔细检查校正电路了.必要时,可代换下阻尼管.

网友:
谢谢长风,我会试一下的,TIP212的B,E极用二极管档测读数为6,正确吗?

网友:
6是什么意思,是指阻值为6欧吗?这肯定就不正常了.断开TIP122如果还为6欧的话..查一下BE极之间接的元件.

网友:
我跑完电路,分析是正常的啊,B极通过一个5环电阻接地,E极分两路:各进二个三极管的C极,其中一只三极管的C极通过一个5换电阻接地,故B,E用二极管档测得读数为6

网友:
看下板子上的D406是不是坏了...........................

网友:
我在线测了D406正常,晕了,我把TIP212拆了还是一样,我把校正电路全拆了还是一样,阻尼管也换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送别人那边修了,不知道什么地方问题,5555555555555

网友:
我刚修好了一个,是122的S极到芯片引脚之间的一个电感虚焊引起的,你看看,不知你那个一样不

网友:
看大家说得 人都有点晕了

你的电压9有点不正常
先修起来

网友:
有条件的换一个新的TIP122。。。。。。。。。。。。。。。。。。。。。。。

网友(2008-07-28):
lxb-hf769a枕形失真的话从哪入手?请教了。谢谢。

网友:
有的板子上没有TIP122那是用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