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法加电

楼主(2008-05-08):
我的一块G33T-AM主板,好像是精英OEM明基的,上次装在另外一机箱时插反了供电电源插头,现在上不了电,一开电源CPU风扇回转几秒,接着又停了,过几秒有转,又停,其它硬件是好的,是烧板了吧,那位好心人帮帮我

网友:
先测测ATX电源座是否有短路现象存在吧,然后再根据测得结果进行进一步的维修.要不你把测得结果发上来大家帮你分析分析也行.

网友:
供电插头反了也会有事??????????

网友:
不过开机就断呢就查查CPU的供电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