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初学刷SPD,看了5小时昏头昏脑了,终于搞明白了。

楼主(2008-05-08):
俺已知SPD的8个脚的定义,有编程器,知道了选24C02就可以了。

刷写方法:已经吹下SPD芯片,分别接好8根铜线了,应该是接到编程器的座子里就可以了。融丰RF-2148编程器

求问:这8根线分别插到编程器的哪些位置?(俺已经翻开老孙的维修教材168页,上面有个BIOS芯片的引脚定义,请告诉俺应该对应哪8脚?)

水平很菜,望大家帮一把,看一晚上了,快昏过去了
=================================

终于搞明白了。原来那24C02是个古老的大脚芯片,直接放到编程器上就可以,所以那8个脚左4右4,自下往上对应插进编程器的孔上就行了,汗

网友:
融丰RF-2148编程器没有说明书吗?发融丰RF-2148编程器的图片上来看看。或者你拿个电视上用的
24C02试一试。

网友:
图片来了。就是怎么刷的24C02?

俺没有转换座,土法上马,所以要知道8个脚分别插在哪里?

网友:
买个转换座

买个转换座子就可以了,几十块钱的事,可以专刷内存条的SPD8脚的24C02

网友:
...都是高手,有专门给新手学习的位置米的啊?我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