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开机不定时自动关机问题。

楼主(2008-05-08):
今天接一台BENQ17液晶,故障为开机后一小时左右自动关机,以前修过多数是按键漏电造成。
但今天这台机因为是类似贴片式的铜片按键,没有得换,就想了个办法用其它键代换,换后故障依旧,无解。
特向高手请教!!!

网友:
关机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也灭了吗
如果电源指示灯亮的话。可能是高压虚焊

网友:
可能是虚焊或芯片等过热.可补焊或测哪个元件过热更换或加强散热

网友:
这个问题嘛,我一开始接触也以为是很难搞的,后来发觉并非想象中一样,
其实很简单,全面补焊就行了(一定要全面)~~~~~~~~~~~

网友:
收到了,好好的试一下先,希望能够解决到故障!!!!
先谢谢所有回贴的前辈。

网友:
学习。 就是工程大了点。 要全部都补焊......郁闷中

网友:
别或略了电源输出的电感线圈,有时虚焊不容易察觉,重焊一遍可能会得到意外收获哦,我曾修复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随便弱弱的问一下      一般焊工练多久就比较熟了啊

网友:
有可能是5707或旁边的电容有问题,换一下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