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笔记本硬盘电路板一芯片烧坏最好的维修方式请教

楼主(2008-05-08):
我的盘是日立笔记本硬盘 60G 7200转 型号HTS726060M9AT00,电路板是08K2805,【主芯片】 08K2803
【驱动芯片】 TLS2291

故障原因是:可能接错位置把,第三个比较大的芯片烧坏了,有糊味.

估计盘体没有问题,谁推荐有比较好的维修办法?也不想随便给人修,没修好修坏了盘体更惨了.里面应该有些数据,还是期望能修好.

PCB上贴了个条:上面写着
14R9063
J41063F
X12537
0BW8

如果要找同一批次的硬盘的电路板来替代的话,不知从哪个标识写的东西来找?

网友:
楼主如果对硬盘不熟的话建议不要自己弄.找专业点修盘的吧,如果数据不重要的话倒也不妨一试.你的应该是驱动IC烧了吧,应该换个驱动IC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上个图片吧。

这样理解太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