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南桥上一个洞还能用

楼主(2008-05-09):
我刚修了一块主板南桥上一个洞还能用,就网卡不能用,郁闷的

网友:
我这边也有块,不是洞,是裂缝,网卡和USB不能用,别的都正常

网友:
哈哈!!!可能看到的都是外伤,不到伤其筋骨呀!!!

网友:
正常的,旭日150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usb口不能用。

网友:
不会吧,没见过,很奇怪

网友:
不回 吧,就那样还能用

网友:
很有意思呐,这样的板子应该算是珍品了,收藏呀!

网友:
插usb设备时烧的,我也遇到过一块

网友:
哦,我遇到DVD光驱不能用的。不知道是不是南桥问题,此光驱在别的主板上可以用。

网友:
那是不是南桥只有部分电路损坏了呀

网友:
很强的主板哦...

初学者未见过...

网友:
我见过有洞,USB的不好用,到没见过网卡不好用的,奇怪

网友:
见识了,主板奇观呀!

网友:
什么牌子的主板质量那么好的..以后多买这种牌子的

网友:
原来如此,我有块主板上次插USB短路,后来KB口不能用了,是不是南桥也裂开了,很有可能哦.因为可以进系统,就是报键盘错误.

网友:
南桥烧了一个洞还能用,还是第一次听说过楼主能不能发张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