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8P-G主板,现象。

楼主(2008-05-09):
GA-8I848P-G主板 ,通电不开机,只过一小会网卡的芯片88E8001-LKJ就会很热,很烫手。诊断卡测试,电源都正常,不走CPU。
上假负载,测得CPU主时钟没有电压,,请问这是为什么?谢谢了啊,
还有,希望好心的朋友为我提供一下ICS952603DF 这个时钟芯片的引脚定义,,,,谢谢了啊,

网友:
错了,,是通电能开机,您别理解错了,是通电不开机的情况下,网卡芯片会很热。。。

网友:
看下3.3V对地阻值嗯 ?阻值正常么 ?

网友:
先拆掉网卡芯片后再测试。。。。。。。。。。

网友:
就应该这样修,呵呵只要是发热严重的先摘下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