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用AOYUE853拆韩南桥,图文解说,别见笑:)

楼主(2008-05-09):
QQ空间有病!!不让转来,想看的XDJM去我QQ空间看吧
地址:http://user.qzone.qq.com/122128838

网友:
很明显的看到你的板子已经变形了。。。。。。

网友:
请问 你植锡球的时候  ,是带着钢网 直接加热 ,还是去掉钢网后加热?

网友:
是风枪换南桥吧,我也听说过,以前听说用锡炉做南桥,不太相信,到深圳后,又听师兄弟说起,这年头高人多呀,只不过做北桥的成功率只有百分之六十.

网友:
单用AOYUE853拆和装,板没变形,植球是带着钢网直接用风枪加热的!

网友:
用风枪加热植球会不会出现锡球被吹跑啊

网友:
功夫扎实,佩服,有操作过程中风枪操作的照片吗

网友:
热风枪换NB,真牛,羡慕啊!!

网友:
好象坛子里有位斑竹说傲月温度达不到。要把架子哦拆掉放底才勉强-------上面还要风枪辅助。呵呵LZ是为傲月853做广告的吧。

网友:
羡慕啊,我什么时候才能有楼主的水平呢,,,,努力吧!!

网友:
估计是有点广告的成分 这样只在下面加热很容易变形的哦

网友:
楼主功夫了得,佩服,佩服!!确实厉害!!

网友:
晕啊 我是想告诉大家 用AOYUE853就可以拆焊南北桥啊 没说一定就要买AOYUE啊 植球我才用风枪,拆装南北桥只用853啊

网友:
200度焊锡熔点,加热到350度,温度高了点,还是温度低一点好----上面的电容等也受不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考虑过把这个预热台自己改装个支架吗?这样会减少主板变形的可能吗?还有就是 用200度的话,要烤多久呢?我用过200度,半个钟都不熔锡,无奈才用350度.嘿嘿,如果是修本本的话就不敢那么高了!台式机的板就随便,板也便宜!开始我就为了证明350度会不会搞坏BGA和板.现在证实了.

网友:
板子应该没有变形,是相机镜头的广角变形。

网友:
就为了证明350度会不会搞坏BGA和板.现在证实了----------------------说的没错我可以为你证明

网友:
是的,300度绝对不会搞坏芯片,我一般拆就用230度上下加热就行了,乱取下来。

网友:
板子是两面都加热吗?下面垫的是焊台不?

网友:
200度左右好像不太好拆啊

网友:
的确是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