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电脑没声音...

楼主(2008-05-09):
进入系统时没声音.
玩CS时没音效(也就是枪声和脚步声之类的,但是敌人的声音就听得到,听不到自己的)
玩冰封王座时,只能听到背景声音,也是没声效!跟游戏设置没关系,都调好的!
电脑本地听歌听歌可以,但在网上在线播放就不行,也没声音!
声卡驱动也正确安装,音频属性那些都调好的,没事!

喇叭音响测试过,没事!

后来今天重装系统了,就连一点声音也没了!

  在百度知道那找过很多问题,都没解决,也下过万能声卡驱动.

  会不会是声卡的音效系统坏了?

  请高手解答!如比较复杂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话,可以加我QQ3494249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完全排除设置驱动和DX的问题情况下,还有可能是声卡晶振或电容出了问题,还有就是声卡芯片坏了部分,声卡有很多个端口,明显感觉是部分端口出了问题,部分端口还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个芯片10分钟,              不行在换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