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55主板故障请LZ指教

楼主(2008-05-09):
方正V星代工ms-6555主板第一次按下power键,电源供电1~2秒即停,再按一次电源可持续供电,但主板有时发出短暂的警告声,有时没有警告声,只是风扇一直转动,不能自举,经多次按RESET键后有时可自举、启动。ASI检测卡检测,任何情况下不显示代码。请各位LZ指教!谢谢!

网友:
是478主板吗?电容有没有鼓?座有没有空焊?

网友:
你说的太抽象了,个人觉得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478主板,电容有没鼓,尚未发现虚焊。如出现虚焊的可能性在那?谢谢!

网友:
你说得太抽象啦!!
是不是积成显卡的啊???你有没有折下内存用擦皮擦下啊???
如果不是空焊的话!!你把硬盘的数据线的光驱的换下再通下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板是集成显卡、声卡。你说的都做过了,未发现电容起鼓和虚焊现象。

网友:
能不能再把情况说的详细点啊,找不到头脑啊!没法帮你解决啊,

网友:
修主板我是新手,但我看了这位朋友,提的问题,我想提一点建议,遇到问题要先用版卡极的方法确定范围,换一下电源,内存,电池。尽量提供一些维修手段和维修数据,以便师傅给你提供更好的帮助,愿你有收获。

网友(2008-12-13):
楼上说得对,但就是没有给出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