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一切正常,就是蜂鸣器一直响个不停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08-05-09):
一块SPAC EWA LKER 845主板,开机一切正常,就是蜂鸣器一直响个不停是怎么回事呀?
主板

网友:
CPU风扇安装不到位 虽能正常开机,也会报警

网友:
不是吧,风扇都装好了的

网友:
进CMOS设置里,看监控栏,肯定测到有不正常的了

网友:
好了,搞定了,原来是键盘接口的问题

网友:
;P ;P ;P ;P

网友:
怎么键盘没接好也会出现报警,没遇到过呀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出问题...
但是经常鼠标,键盘接口拔出来重插就ok了..

网友:
键盘口电容漏电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以前810的遇到过